楼主(2019-10-18):
变频器前端Q1空开为过流保护开关,过流值设置14A。供电电源三相平衡400V,空开下端仅带一个ABB的12A6-3变频器,变频器不接任何负载情况下合空开后过一小会就跳闸。变频器装在其他设备上正常,请问各位大神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空开的问题,你换一个普通开关比如DZ47的断路器试试或者将原开关电流整定值提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