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8):
电子高压变压器会因为输入端电压改变 而改变输出端吗   普通高压变压器为什么直接供电时会产生冲击电流 电子式的也会产生冲击电流吗

网友A:
电视机的那种高压包吗?

网友B:
电子变压器的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大,正常状况下,在允许的输入范围内,输出的电压基本一样,工频变压器的输出会随输入而变,但频率还是工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霓虹灯

楼主:
回复 楼主:
工频变压器比如 220变15000为什么输入不能直接供220而非得从0慢慢调到220    厂家告诉我直接供220会产生冲击电流容易烧变压器

网友C:
开关电源就是电子变压器,叫法不一样!

网友C:
现在不少高压也用开关电源,比如电鱼机,纺织厂的静电消除器===!

网友D:
老式霓虹灯工频变压器不需要从0伏调,直接上220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