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8):
请问下我用的是三菱PLC在编程完成后发现X1 X2输入的两个接近开关是常闭型,但是我的输入是常开上升沿且两个互锁,现在我该怎么改程序,好像我把输入常开上升沿改为常闭,常闭改常开程序有问题,我是新手请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原来的接近开关是常开的,程序里面用上升沿。那么现在接近开关是常闭,程序里面用下降沿也可以。

网友B:
我是用中间点过度
先将X1,X2 在out M1,M2
现在常开传感器接的常闭传感器,程序里将X1,X2改成常闭就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