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9):
大家帮我看看红色的跟白色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阀

网友B:
红色是调压阀,白色的可能是一种可以手动操作保护的开关,控制气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色是调压阀,白色的可能是一种可以手动操作保护的开关,控制气缸
应该是这样的。红色是警示颜色,不知道为什么要用红色。

网友D:
红色应该是调速 白色是起指示作用吧?

网友E:
下面红色的是进气调节用的
上面白色的是一个堵头带压力显示的。

网友F:
白色的是三通,中间应该是个气压指示,有气压时中间的红色柱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