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9):
如何吧音乐的频谱转换成可控制变频器的信号
如果会对请联系我,。如果有现成的产品更好重金求勾

网友A:
是搞音乐喷泉吗?如果是的话,这种板子某宝上应该有的吧?

网友B:
某宝上一大堆

网友C:
如果题目中是要频谱识别的话,设备成本会相对高,但是如果你是要把音频的电平转换成变频器可以识别的模拟量信号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