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9):
plc是三菱FX3U-64MT的.扩展模块是FX3U-422-BD,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虚心求教一下,就是通过3U自带的通讯口能和电脑通信,然后通过扩展的那个422通信口就不能和电脑通信,这是怎么回事儿呀,有没有师兄师姐知道的呀,或者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怎么解决的呀!
我的422通信口,再第一次上电的时候能和电脑通信,但是在plc断电再上电的时候就不行了

网友A:
自带的RS422没连什么,单422BD扩展板连下试试,不能连可能是这个扩展板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法也试过了,就是只用422扩展板,3u自带的通讯口啥都不连,还是连不上。主要是之前就能连上,然后plc断电再开电就不行了,关于422扩展板好坏的问题,我可以回答你,是好的,因为我有两个3u的plc,第一个3u的plc连不上以后,我就用另外一个测试了,能连上,然后又把另外一个plc电关了再重上,就又连不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要外接一个触摸屏,所以想着加一个422扩展板来做调试口,这样方便一点,结果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让人尴尬了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PLC参数,因为PLC参数是需要重启才生效的。

网友C:
肯定你设置参数了。监控一下D8120的值,在线-PLC储存器操作-PLC储存器清除。

网友C:
还要断电重启。

网友D:
也可以422bd连接触摸屏

网友E:
这个也要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