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9):
好久没有修机器了,生梳了,晕了晕了。
1:有个22KW变频器,模块炸了(取下模块 )静态测试驱动上桥有电阻损坏,下桥静态正常。然后给板子带电测量直流上桥正常。 下桥电源是从变压器飞线出来的,测的U相的驱动电压为18.5V左右,V,W.10V左右。 后发现是(板子上)D38 ,D39.D40 分别对应是,U,V.W的电路。  D38的电压不对,刚开始认为D38是个贴片二极管三脚,(后头发现是个稳压二极管三脚)。
直接把V相的D39拆过来焊到U相上面。 焊好后电压正常为10V,又找了个普通稳压二极管 10V的,接在D39那里,电压也可以了。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好久没有修过机器了.大家觉得的可以这样么 ?
有这种贴片三个脚的稳压二极管么,只用了二个脚的(另一个脚我在电路板上没有连任何东西,也不是多层板子,目测悬空)

网友A:
可以啊,参数对就可以。
查丝印可以查到参数。

网友B:
   是有三个脚的稳压二极管的,如下图所示,通常称其为自补偿稳压管或精密稳压管。它是采用正向工作的二极管(具有负的电压温度系数)与反向工作的硅稳压管(具有正的电压温度系数)串联而成。目的是使两管的电压随温度的变化量互相抵消,以达到温度补偿。

网友C:
测一下D39的实际稳压值,用相同稳压值的普通二极管代替,另外看丝印上某宝查下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D:
这种三脚只用两脚且第三脚为空脚的一般18V稳压管居多,可以单独测试下!

网友E:
三个脚的,多是BZX84系列,从Y1到Y十几,还有丝印Z开头的,只是一个封装的区别罢了

网友F:
具体什么器件或几伏的稳压管,得看用在什么场合,若用于
1、脉冲端子的电压钳位;2、3844B芯片的5\7脚供电端。
一般为18V左右。
也可得出结论,凡是用于MOS管或IGBT驱动信号钳位的,必在此范围之内。因其典型开通电平为15V左右,极限控制电平为正负20V左右。
选用18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恰恰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