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19):
三菱与国产变频器做485通信,读取和写入变频器频率怎么做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5475

请参考串口通信板块的

网友B:
可以使用一些论坛的搜索功能,很多案例的。

网友C:
485可以是猫吧屎协议,也可以是厂家自定义协议,根据说明书填地址、数据就行了

网友D:
首先要搞清你用的变频器支持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