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热电偶与热电阻怎样连接温控器(HB-518)

楼主(2019-10-20):
请问热电偶与热电阻怎样连接温控器(HB-518)

网友A:
热电偶是有正负的,正接19、负接18。
热电阻18、19随便接,但是19与20需要短接。

网友B:
热电偶19接+、18接-。
热电阻应选3线的,其中两根线在热电阻端是短接的,这两根线接19、20;另外一根接18。
如果距离很短,按照上面Y版的接法也行,但距离长了,这种接法不能排除线路的电阻,会有个误差。
注:接热电阻的三根线的电缆粗细都行,但必须用相同的三根线,可以用三芯电缆,只要三根线的电阻一样,就能完全排除线路电阻了。

楼主:
如果装热电阻pt100,在表里还需设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装热电阻pt100,在表里还需设定吗?
通常是需要的,因为还有其他的热电阻,比如:PT-1000、CU-50等。
100还是1000的是指0℃时,热电阻的阻值。

楼主:
原来如此。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装热电阻pt100,在表里还需设定吗?
需要设置的参数有:输入规格(有的称为分度号)、小数点位置、量程上、下限(有的称为输入刻度上、下限),设置和接线正确,仪表就有温度显示了。如果需要报警,或控制温度则还要进行相应的设置。

网友D:
宇电的温控,就参考那外壳的图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说明书上应该也有这个选择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