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电梯变频器参数进不去

楼主(2019-10-20):
维修一台富士电梯变频器,型号是DT32LL1S,在本地控制模式下参数都不能查看具体设置值,面板启动也无用,仅看到的一个参数F0的是0000,望能得到大家的解答,谢谢

网友A:
F00设为1就写保护了;

网友B:
电梯的有密码保护的,不是简单的F00设成1就行的,DT的是富士达专用的,与标准版的不同,建议买个标准版的主板试机吧

网友C:
1987 2005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说的这两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梯维保人说的密码,试试看,我还没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标准版有型号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LM1-CP

网友D(2020-06-12):
各种版本LIFT主板都有现货,有密码也可以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