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0):
我们公司是做废塑料行业的,受国内环保大环境影响,去年我们自己做了四条生产线设备准备去泰国建分厂,所有的电气设备都经我手购置并安装完毕,但是受到泰国国情和投资环境影响搁浅了。今年老板又准备转战韩国,告诉我设备要拉到韩国去投产。我查了下资料,韩国的电压和我国一样,但是频率却不一样,韩国是60hz,原来泰国和我们国家一样是50hz。所以问题来了,这么多电气设备是不是能在60hz的电网下正常工作是我考虑的头等大事,网上查资料,说是断路器可以通用,接触器有影响,变频器不受影响。我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所驱动的电机是不是受影响。请有经验的大师给我解惑。谢谢了!!!

网友A:
国内电器基本上是50hz,60hz通用的,只有电压符合,变频器控制电机更没有问题了,我单位出口60hz国家都是直接用的,如果没有变频器,设备转速要求高的话就换皮带轮解决了……

网友B:
有变频器驱动的电机不受影响,但是用接触器直接驱动的电机是不行的.接触器本身可以通过更换线圈使用.

网友C:
电机无所谓,关键是变频器的输入,比如接触器,继电器等等要适应60Hz的电源需求。

网友D:
废旧塑料加工处理设备,里面不但有用变频器拖动的电机,更多的还有水泵,风机,油泵等没有变频器拖动的电机,这些流体拖动的估计会有点麻烦了,传动部分估计你要改变比,不然你的电机会过载

网友E:
要是普通的电机和泵(不带变频器驱动)运行能力会有变化
线圈之类的肯定是要换了
废塑料回收利用这个利润可大了。以前公司有这么一条线。

网友F:
大多进口品牌的变频器输入电源是可以50/60HZ适用的;
像SIEMENS MM420/430/440的是在主板上有个50/60HZ的DIP切换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利润肯定有,但是等你走一圈回来,一个环保的A4纸估计就会让你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