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0):
求教师傅安川v1000变频器7.5kw上电报警uv故障怎么解决u1-07直流母线电压为0伏

网友A:
看看左下角主回路的指示灯那是不是腐蚀的啊

楼主:
是的,腐蚀了。我短接了起来,但显示只有10伏。

网友B:
处理好了吗?师傅分享一下好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直接短接我倒没试过,不过最好还是拆一个机器上的装上去试试,但是母线应该这个灯的前后了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