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4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10-20):
通力变频器三极管烧了看不清型号,谁有板劳驾看一下。

网友A:
实在不知道是什么管子,可以把线路描出来,大概判断下是什么管子,或者会发现和旁路同样电路,就可以找到管子型号了,你这个是驱动部分,通常会有一样的管子

楼主:
AH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