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10系统上可以切换不同的虚拟机

楼主(2019-10-20):
这样我就可以在XP上系统使用200的软件。在WIN7使用STEP 5.5的软件,在WIN10安装是200 SMART 2.4 这样来回切换。不用担心卸载了西门子软件。出现注册表的问题。只要重新创建虚拟机即可。把原来的虚拟机就删除了。很方便。内存8

网友A:
虚拟机搞多了对硬件要求要高
不然卡顿避免不了!
楼主可以再上个8G的内存,硬盘要是还是机械盘的话建议换个SSD吧!
话说楼主你的系统还没激活?

网友B:
一 般WIN7可以装多数软件,200的也行。虚拟机装多了会卡。

网友C:
vmware workstation版可以管理多虚拟机,可以同时运行几个虚拟机.但这个版本实际是收费的,免费的是player.
另外,8g,i5,最多运行2个虚拟机,要不慢了.虚拟机在ssd上能更快.
多个虚拟机之间,和主机之间,可以网络通讯.
楼主设置4g内存偏大.
winxp可以装step7 V5.5.
虚拟机可以拷贝.不必要每次都重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就是准备这样干,平常用那个软件就打开那个系统

网友D:
求大神指教,VMWARE内装STEP7 V5.5后,报在线:到适配器的通讯链接损坏,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驱动检查都没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重新关机试一下。或者安装5.6版本看看是否可以的

网友D:
不行,设备管理器的端口是否需要设置?虚拟机内STEP7默认的端口是几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清楚,你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