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瞬态二极管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10-21):
安森美 丝印 L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18V瞬态单向二极管用在变频器驱动正压电路做保护用够吗?

网友B:
一般都是18v,还有12v,16v的,买的时候要注意是单向还是双向,还有体积SMA/SMB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就是单相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