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连上了调试软件 MM440,

楼主(2019-10-21):
图片是我用手机拍的,这个调试软件是用虚拟机安装,用虚拟机不知道怎么用截屏,虚拟机没有安装微信,下次安装QQ 只能用手机拍了,不好意思大家,

一直没有时间,而且软件也没有下,还有这个问题之前在帖子回过,

如今现在已经连上了,已经更改了,所有的参数可以了,

参数也写进去了,

就是不知道后有个启动怎么点都点不了,没法办法运行,电机无法运作,进行参数识别,还好,参数可以写进去,

到哪位大神有没有试过按钮怎么点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个软件。。。

网友B:
嘻嘻,嘚瑟。

还是全中文化的?我都是原版的drive monitors。用惯了,看中文的反倒有点别扭。尽管我是e文的文盲。

网友C:
楼主软件能否发一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这准备给你发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3Cx2BCjXhAzyKqWbvdKMA&shfl=sharepset?提取码:mg42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中文版那个开始按钮按它没有反应,咋回事,就是左下角落里按钮,启动,和停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左下角的启动运行按钮如果没有操作功能了,说明你的这个软件有瑕疵,没有弄好。缺功能。其实,你直接就用DRIVE MONITORS挺好使的,可以进行各种监控和操作呢。

如果能搞到它的通讯动态链接库,还可以通过各种工控软件,比如,VB直接与MM440通讯,实现自己的操作系统,对MM440的监控和操作运行呢。

网友B:
我说的是不用PLC,直接用工控机,笔记本,在win操作系统下的直接控制、监测。通讯采用232或485形式均可。

网友D:
DRIVE MONITORS本胖也用过,很好用。就是感觉太复杂了。后来基本上都是自己在PLC上编程,通讯控制MM440,只通讯需要的参数。PLC用200的,USS通信协议,感觉很不错。但200PLC的485口是不带隔离的,这点儿实在不咋地,我是另外加了485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