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处理触摸屏的故障

楼主(2019-10-21):
威纶触摸屏,出现下图这种现象,有没有人碰到过,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开机链接PLC后检测正常么?
【方案】
五大关键赋能,英威腾助力光伏整县推进

网友B:
回不到其它页面?
断电重启还是这个页面?
【方案】
华北工控打造桥梁安全实时监测系统专用计算机,助推数字中国建设

网友C:
右下角的键是干嘛的?
【方案】
产业集成— 体验在即:倍福针对 IoT 和工业 4.0 推出的即用型产品

网友C:
目测是不是类似于收余款用的?
【方案】
智慧零售趋势下,华北工控计算机硬件助力智慧餐吧创新发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一段时间后就这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不到其它页面,断电重启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排除意外进入需要进入数据输入的画面,如果你有源程序可以考虑重灌注一次程序,不过有时候屏的硬件问题也会导致画面的乱跳,有源程序干脆灌注到新屏换一下算了,毕竟生产停机造成的损失比你的屏贵多了
【方案】
易控INSPEC软件与西门子S7200系列PLC以太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