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1):
对施耐德电气的整体认识还比较陌生的伙伴们可以看过来,今天开始针对施耐德电气的每个解决方案做一些解读。也欢迎大家参与进来,进行针对性的评论,我们将选取1-2个优秀的评论,对相应的网友进行神秘的奖励。

上一期的有奖互动戳这里【有奖互动】知道什么是工厂顾问么?

温馨提示:每个主帖半个月评选一次
============================================================

目前的物流行业,面临着哪些问题?施耐德电气针对物流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推出了哪些应用解决方案?

施耐德电气针对输送系统推出哪款定制化的变频器?相关的功能较通用的变频器有哪些不同和较大的改进?

据介绍,这款变频器将变频器的功能和开关元件的功能整合在一起,支持AS-I总线(物流行业的行标),防水,可直接挂墙上,不需要控制箱?

功能到底有多强大?你还有哪些了解?

网友A:
没有深入了解使用过施耐德电气产品,当然见过接触过或者听说过,个人对施耐德电气只有表象上的一些感受:
1.这家源于法国迄今有180年历史的公司目前业务遍及全球,发展历史上先后兼并购买好多优秀企业。表现在某个产品上,PLC有莫迪康、TE……种类多,平台多,一个字“杂”。
2.外表面绿色厂房,体现出大力倡导绿色节能理念,能效管理技术“独树一帜”。
3.尽管产品多而且杂,但并没有影响到产品的优秀,甚至在某些细微之处做到了“极致”。

国人口头禅:船小好调头。做企业搞生产,大多人理解大公司专注高大上,不愿意或者不容易说变就变,不注重细枝末节,施耐德好像有点与众不同。目前生产服务讲求定制化,个性化,对生产转换效率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要求,施耐德针对物流行业特点推出了一新款变频器,它将变频器功能和开关元件的功能整合在一起,支持AS-I总线(物流行业的行标),防水,可直接挂墙上,不需要控制箱。每一点都直击用户痛点,将个性化定制化付诸于实践之中。没有潜心深耕行业特点,没有专注于服务客户的耐心,不了解客户需求,这样的行业性优秀产品就不会出现。

网友B:
这个电源原来是用在这里的;终于搞明白了;
B+W网关这个成本估计不低;

网友C:
这个变频器对于物流行业确实方便,快速搭建,带控制开关,防水,无须再做配电箱,还支持AS-I总线……以后如果用到试一下效果……

网友D:
直接挂墙,不用做箱子了,挺好的,就是网络方面可以选通讯卡就好了。

网友E:
市面好像还没看到有啊,看来使用还是相对方便

网友F:
说真的,未必一般企业能接受,毕竟传统的就是传统的,可能选型都等于定型了,每次要修改一些东西,都是小泽伤精动骨,大一点的有可能会是失败;当然对于电气人员来说,时代进步,不管自己的企业进步还是退步,自己得先进步着吧

网友G:
不用配电箱,防水的确有用武之地

网友H:
我一直以为针对物流行业的变频器是ATV310A呢...就是各种辊道用的变频器
体积小.
但实际上310A针对的是木工机械.
这个310L的变频器还是第一次发现.产品目录是我看过的atv变频器里页数最少的了
只有16页
可用功率也只有0.75~5.5KW 比310A的11KW还少一半
针对性果然很强啊.
没有什么可选附件
貌似只支持这个AS-i协议..连施耐德标配的modbus都没有了..
IP54很强啊.

但很奇怪的是..本体上就带了一个负荷开关..为啥推荐配置里还是会有  断路器  和接触器
那不就很直插直用相违背了吗?

真是不太了解施耐德的套路..针对行业的变频器越来越多..是针对行研发.还是屏蔽的相关参数的换皮?
610系列 630系列 930系列 310 312 340 电梯专用系列 太多太多了
这种数字命名方式好呢??
还是西门子的就S120  G120这样
还是像三菱的A800  F800 这样的呢?
作为技术选型人员来讲..什么样的命名方式更加亲民?能让我们容易记一下呢?

310自己就分好几个系列..也是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以为针对物流行业的变频器是ATV310A呢...就是各种辊道用的变频器
体积小.
但实际上310A针对的是木工机械.
这个310L的变频器还是第一次发现.产品目录是我看过的atv变频器里页数最少的了
只有16页
可用功率也只有0.75~5.5KW 比310A的11KW还少一半
针对性果然很强啊.
没有什么可选附件
貌似只支持这个AS-i协议..连施耐德标配的modbus都没有了..
IP54很强啊.

但很奇怪的是..本体上就带了一个负荷开关..为啥推荐配置里还是会有  断路器  和接触器
那不就很直插直用相违背了吗?

真是不太了解施耐德的套路..针对行业的变频器越来越多..是针对行研发.还是屏蔽的相关参数的换皮?
610系列 630系列 930系列 310 312 340 电梯专用系列 太多太多了
这种数字命名方式好呢??
还是西门子的就S120  G120这样
还是像三菱的A800  F800 这样的呢?
作为技术选型人员来讲..什么样的命名方式更加亲民?能让我们容易记一下呢?

310自己就分好几个系列..也是够了
还是安川A1000,H1000系列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F:
安川的A H G 什么的还好.都是对应行业.或者负载类型.
而且是继承性的
跟三菱的A700 A800一样
是继承性的

但施耐德的命名并没有继承性..或者明确的对应行业的字母
全是数字

网友I:
搜索了下,AS-I是全球通用的总线协议标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结构也非常灵活,任意拓扑,可以实现任何拓扑结构,总线型,星星,树型,环型,网型等,在100米内不需要总线终端,而且AS-I的穿刺安装技术,防护等级比较高,更适合工业现场的恶劣环境和项目实施效率的要求,以后如果项目用到的话可以试一下效果……

网友J:
一些特点还是蛮针对物流行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