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1):
最近在工作和学习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比如维控触摸屏的背景脚本用的是BASIC语言
又比如西门子的ST语言也是类似BASIC的编写手法
但是目前在主流软件开发这一块已经逐渐看不到VB的影子了,为什么工控上却一直在使用呢?

网友A:
初学者学习计算机程序设计的首选语言.

网友B:
st应该是更类似另一种高级语言,pascal,然而它淘汰得比basic还早.
basic是一种高级一点的语言,采用vb可能是源于最早的微软的vba方式或者vbs方式.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种语言能够比较容易地嵌入到工控(组态)软件里面.
是不是机器人都用C?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清楚,没有接触过机器人,不过编写底层用C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初学建议首先C,会用C了几乎可以很快学习市面所有的其它语言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C语言是最接近底层硬件控制的语言,做工控的大多数都需要驱动硬件接口,自然选用该类语言

网友E:
并没有什么问题,ST毕竟属于IEC-61131-3标准5大语言中的一个,类pascal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