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1):
如题:

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器,接了四个单相电加热器,单独开没问题,为什么同时开两个就导致跳闸?

网友A:
怎么接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需要这位微博上求助的网友来现身交流下了。

网友B:
它这个跳闸是过载跳还是漏电跳?如果是过载跳就得他提供加热功率和漏电断路器型号了…如果是漏电跳很有可能是加热管微微漏电,单独的时候还没有到达跳的动作电流,两个加热管一起工作,超过了动作电流马上跳闸了……

网友C:
同时开两个漏电电流超过设定了。

网友D:
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开关是什么型号的?是不是选型不对?漏电电流值是不是选得过小?

网友E:
没图,没漏保型号,没加热管功率,加热管新的还是旧的都没说,猜都没法猜。

网友F:
要比较多的附带条件才能判断,就跟医生问诊一样,不过也可以盲诊。
1、换规格更大的三相四线的漏电断路器。2、改线路,改成三组加热器的火线取自三根不同的火线+相同一根零线,另外的一组可以和任意三组之一的火线相同。

网友G:
不用猜了,估计是零地线混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用猜了,估计是零地线混合了
零地线混合开一组能不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