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1):
画面切换软元件什么意思

网友A:
可能是根据软元件的值不同而显示不同的画面吧.

网友B:
MOV K1 D30
就会打开窗口画面编号为1的重叠画面。
以此类推。

网友C:
需要显示多少号画面,就往改寄存器里面写入多少号好了

网友D:
这个是经常用到的:例如报警发生时需要自动切换到报警显示画面方便查看和处理异常,此时自动跳到报警显示画面

网友E:
在步进系统中,可用于各工序的过程画面切换

网友F:
说白了就是自动切换画面的一种方式,使用某个规定好的变量的值去执行。

网友G:
就是控制当前显示画面编号的寄存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