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1):
黄色是光电,淡紫色是皮带,淡绿色是产品(四四方方的玩意)。皮带高速运转,速度非常快,然后光电1的上端感应到产品,把编码器位置记录下来是位置1-a,下端感应到产品,也要把位置记录下来是位置1-b,两个光电同时亮也要记一个位置1-c,然后比较c-a与c-b,看两个数值相差多少?同理其他光电也是这样运转的。现在是欧姆龙CP1H的,自带4个高速口,在线性模式编码器不溢出的状态下,假设跑20个产品,还要记录位置信息,感觉工作量很大,让我疑惑的一点是这个功能到底能不能实现!还要开发一个上位机,来读PLC我给的地址里面的数值,请问用什么通讯最快?没有以太网,只能是串口通讯。

楼主:
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
把图片上传上来吧

网友B:
不复位编码器吗?不怕溢出吗?

没看到实际结构 不好说。

通讯 没有以太网就只有232/485 还能怎么玩?波特率调到最高呗~

网友C:
取决于光电开关的速率,取决于对光电开关的采集速率,取决于高速口的速率.
如果编码器在2次触发之间不会溢出2次,那溢出没关系.
位置记录,产品数量没影响.再多再少也是要缓存.
产品多快,才能确定上位机行不行.关键是PLC行不行?

网友D:
很简单就可以实现!

网友E:
简单吗?我觉得问题不清,浮想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