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1):
用信捷PLC控制一台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在控制正常的情况下,时常随机性出现,PLC发脉冲时,会造成外部开关电源短路输出保护的现象(即开关电源短路故障)
步进驱动器由外部开关电源提供DC24V电源,整机只有一个直流电源
有遇类似问题的同行,提供下宝贵意见!

网友A:
1.开关电源功率太小(看一下开关电源与电机上的电流大小)
2.接错线(确认接线正确)
3.开关电源或者驱动器故障(同样的配件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开关电源功率太小(看一下开关电源与电机上的电流大小)
2.接错线(确认接线正确)
3.开关电源或者驱动器故障(同样的配件替换)

谢你的建义,2和3问题不大,都可以正常的控制电机的运动,线路问题可以排除。

 我先试下!

楼主:
发现有段程序和这个故障有关系,大家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放。
程序是用触摸屏的一个点动按钮M112的上升沿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运动。
要求;步机电机运行时要先写入 脉冲频率和脉冲数量后在运行电机(整个系统有多种运行参数需要选择)
    脉冲数量是两个数据寄存器相加后,传入电机脉冲个数的寄存器里面
      DADD D4024 D4026 D4028
      DMOV D4028 D100
 经测试如果不用加法指令,就不会有 造成开关电源短路情况(只少我测试时是这样的)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逻辑上先做加法指令,在传送,应该不会有问题才对。

楼主:
更正下。程序怎么改都会出现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此问题和加减速有关,加减速太小的话,就会出问题。调大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此问题和加减速有关,加减速太小的话,就会出问题。调大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驱动器应该会报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此问题和加减速有关,加减速太小的话,就会出问题。调大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驱动器应该会报警的吧

出故障时,给驱动器供电的开关电源直接就输出保护了,这时驱动器处于没有供电的情况(不工作了)

 测试时直接用一个200W的开关电源专给驱动器供电,加减速如果小的话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驱动器型号是HBS57,电机型号是60HSE4N-D25(淘宝购 品牌不祥)电机带编码器)

根据个人经验看;如是电机没有带编码器的情况下,加减速如过小的话,电机会堵转,驱动器会报警,

            带编码器第1次使用,这问题有些弄不清楚(怎么会出现,给驱动器供电的开关电源,发生输出保护的情况,有点类似电源发生输出侧

               短路一样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DC36VD替换原来DC24的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