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施耐德ATV变频器,作变频电源使用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9-10-22):
请教大家,我目前在使用施耐德电气ATV系列的变频器,想把它作为变频电源,可不可以?

变频器是ATV御程系列ATV900,功率范围是0.75-800kw的

网友A:
去我觉得不可以,因为它不是正弦波的纯净电源,含有高次谐波。不能直接做为维修电源用。

网友B:
原则上应当是不可以作为电源使用。

网友C:
要看楼主的这个变频电源用来干啥。如果只是驱动N个小电机,容量足够就没问题,但要注意不能在变频器没有停车的时候用接触器切除掉所有电机,这样可能损坏变频器。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本胖原来的变频电源的用法:

   饲料厂的配料系统,一个斗秤、12个绞龙给料,不允许二个或者更多绞龙同时给料,变频器的作用是实现快慢加料。工作过程是配方中每个用到的绞龙,用接触器一次接到停车的变频器输出上,变频器控制先快、后慢的加料(根据配方),然后变频器停车、用接触器切换到下一个绞龙(电机)...
   有两个要求:1、不能把电机接入运行中的变频器(我们试过几次,变频器也没坏)。2、不能在变频器没有停车前,把所有负载都切除,这个很可能导致变频器损坏。

不知道这样的用法算不算把变频器当做变频电源啊?反正本胖当时所在的研究所,是这么叫的,“变频电源”。

网友D:
不行,施耐德的变频器都做不了变频电源。

楼主:
就是不太了解,为什么不可以,看到有说可以的

变频电源的整个电路交流、直流、交流、滤波等构成,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波形为正弦波,接近理想的交流供电电源。
变频器是由交流、直流、交流(调制波)等电路构成的。输出波形为脉冲方波,谐波多点?

所以,有说,变频器做变频电源,加个输出加正弦波滤波器就能做到?

网友E:
我觉得理论上是不可以的,因为变频电源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一滤波的电路组成,输出的是纯净正弦波。接近于理想的交流电源。而变频器是由交流一直流一交流(调制波)等电路构成的,其输出的是脉冲方波电压,高效谐波成分也多,电压和频率同时按比例变化,不可分别调整,难以当作变频电源使用。当然还要看楼主具体是用于什么别的方面,那又是另当别论。

网友F:
做加热管的电源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