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cpu如何安装,工控机安装cpu操作步骤详解

楼主(2019-10-22):
   CPU是工控主板很重要的组成部件,主要包括运算逻辑部件、寄存器部件和控制部件等。在安装CPU的时候,在攒机或者更滑cpu芯片的时,cpu芯片应该如何安装到主板上呢。
   CPU的安装过程大家在将主板装进机箱前最好先将CPU和内存安装好,以免将主板安装好后机箱内狭窄的空间影响CPU等的顺利安装。
   第一步,稍向外/向上用力拉开CPU插座上的锁杆与插座呈90度角,以便让CPU能够插入处理器插座。
   第二步,然后将CPU上针脚有缺针的部位对准插座上的缺口。
   第三步,CPU只能够在方向正确时才能够被插入插座中,然后按下锁杆。
   第四步,在CPU的核心上均匀涂上足够的散热膏(硅脂)。但要注意不要涂得太多,只要均匀的涂上薄薄一层即可。
   注意:一定要在CPU上涂散热膏或加块散热垫。这有助于将废热由处理器传导至散热装置上。没有在处理器上使用导热介质会导致当机甚至烧毁CPU。还有无论散热装置的接触面有任何细微的偏差,甚或只是一小点的灰尘,都会导致无法有效的将废热从处理器传导出来。散热膏同时在CPU的接触面上(就是印模)也充满了极微小的散热孔道。一些散热装置的制造商会在其产品中附有散热膏,如果你的没有,在大多数计算机或电子零件商店都会有卖,价格大约5元。
   CPU的安装一般很简单,但CPU风扇的安装较复杂,其步骤如后:
   第一步,首先在主板上找到CPU和它的支撑机构的位置,然后安装好CPU。
   第二步,接着将散热片妥善定位在支撑机构上。
   第三步,再将散热风扇安装在散热片的顶部——向下压风扇直到它的四个卡子鍥入支撑机构对应的孔中;
   第四步,再将两个压杆压下以固定风扇,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压杆都只能沿一个方向压下。
   以上内容就是工控主板安装CPU的操作步骤。安装起来其实不难,最主要的是注意涂散热膏或加块散热垫,避免烧毁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