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2):
   本调机步骤简易说明书主要就配线及调试做一简易说明,因客户使用情况各异,此说明书只做一个调试流程的大概说明,具体细节部分请依实际要求调整。

   一:检查确定伺服驱动器及电机是否为所需型号;注意安装环境。

   二:配线

   (2)信号与配线

   请根据您所需的控制模式和具体要求功能来配线,不同控制模式的配线是不同的,具体请参照手册3-23至3-26页说明。但请注意,1.无论是什么控制模式,伺服驱动器均需DC24V电源,您可以让驱动器自已供给此电源(PIN17脚VDD与PIN11脚COM+短接);也可以外加POWER供电(+24接伺服驱动器PIN11脚COM+,GND接伺服的PIN45,47,49脚COM-);2.驱动器均需SERVOON,如参数没有变动,PIN9脚DI1SON信号需导通。您可以根据您的需要让PIN9与PIN45等常时短接或用个开关量来控制它的ON-OFF;3.如果您没有用到CW,CCW禁止极限和外加急停按扭,则请把PIN32,PIN31,PIN30与PIN45等COM-脚短路。

网友A:
台达手册看起来头晕。

IO端子 还有各种模式

网友B:
最简单的步骤
P0208---10
P0215---0
P0216----0
P0217---0
P144---2
P145---64
重启
p0230---1
p0405--20(转速随便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台达手册看起来头晕。

IO端子 还有各种模式
是的,自己需要好好学习,痛苦经历中

网友D(2021-03-30):
回复 网友B:
老哥请问您知道如何在位置控制模式下设置为“调速方式,脉冲驱动吗”,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