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2):
这就是我国庆节修的可控硅“调压器”电路图。可控硅只坏了一个,这个咱们会检测!不过我也没去现场去拆,也没去安装。不过我看着这个电路图有点迷茫!电路由12个可控硅组成!而每一对可控硅为一组,并且都是正负一颠一倒组成!要是把它看成整流器呢?从二极管原理应该是每一对正负都是同一个方向,而图中是每一对均是一颠一倒放置。难道说这是单片机控制组成的可控硅逆变输出?没有上现场去,客户也不是很明白。我也是一瓶不满半瓶摇表情所以,我把这个题目留给我们高手,必境我是自学的。能力有限!上图:
它一定有一个前置控制,然后使G21-G26近按一定的顺序导通。

网友A:
就是直流调速啊。正反两个方向各6个可控硅工作,组成三相全桥整流电路。前段还有同步检测,单片机控制可控硅顺序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每一组可控硅通过单片机控制时,是每一组只有一个可控硅导通吧?也就是六只可控硅导通,下一个信号到来时,另六只可控奎屯导通?谢谢您参与。

网友B:
这应该是逆变电路而不是三相整流电流。整流的话只需要整流二极管即可,不需要晶闸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可控硅做整流是因为能调速,叫做可控整流,但是我也是因为从原理上看,如果是整流的话,没有必要每组一颠一倒放置呀?还有就是它标有UVW,就说明是输出,但直流侧却没有标输入,只有1C 和1D.不明白是啥意思。如果是逆变,我觉得那就是每一组晶闸管同时导通时,形成了双向晶闸管的特性输出。
其实我详细问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想把这个留给大家看看,看有没有人接触过这种电路。以便加深一下概念。互相学习。先留做悬念,看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这个图我能理解,但是我传的那个图我就不理解了,用于整流为什么晶闸管每一对要正负反并放置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这个图我能理解,但是我传的那个图我就不理解了,用于整流为什么晶闸管每一对要正负反并放置呢?

ic,id必要时极性反转。应用举例:IC,ID接快慢可调,要正反转的直流电机。

网友B:
楼上贴图不是说明了么,交流整成直流一正一反两个才能在正负半周各导通,全波整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直流输入交流输出的电路?我有时也是这样理解的。每一组可控硅导通后相当一一个双向可控硅 。

网友D: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交流输入,直流输出,但是直流可以正负交换的。可以上正下负,也可以上负下正

网友E:
这个是四限向直流调速器主电路!六个一组组成三相全控整流器,电机一个方向转,要电机反向转则另六个工作。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直流变频的电路,把直流通过可控硅的通断把直流逆变成电机的交流,uvw应该接到电机的

楼主:
一楼、8楼、11楼说的是对的,这是一台可以调速、又可以极性转换的直流调速器。12 个可控硅平时只有6个工作,做为正转。另6 个可控硅做为反转。有专门的控制器来控制。
但是这个图的交流输入应该标RST,而不应该标UVW.所以我才蒙的。表情。谢谢大家参与。
当11、21   13、23  15、25导通时,上面是负。当24、14   26、16  22、12导通时,上面为正。也就是说,平时工作只有6个可控硅工作。6 个可控硅为一组,两组可控硅一组输出为负,另一组输出为正。通过前置控制实现正反转换和速度调整。

网友G:
两只反向并联的单向可控硅相当于一只双向可控硅。
反并联可控硅,就是把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以替代双向可控硅使用。标准情况下,需要两组触发脉冲,使用效果跟双向可控硅一样,常见于工业大电流、高电压电气设备。如图

网友H:
回复 楼主:
可逆直流调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上我上现场看了,它是用的直流电机。

网友I:
这个就是一正一反,楼上说的很明白了。公司轧机用的都是这种电路。

网友J:
三相四象限可控,直流正流电路,输出正负极性的可控电流
对应的有二象限,直流正流电路,输出单向可控电流

网友K:
19楼说得很清楚了,这就是典型的直流驱动器主回路。

网友L:
嘻嘻,说的都没在点子上呢。

楼主的电路是整流逆变电路。所谓整流逆变,就是说这个变流器是双向的,如果从交流侧输入,直流侧输出,这叫整流调压,如果是从直流侧输入,交流侧输出,这叫逆变回馈。

这种单向可控硅的反并联电路,很古老,在早期的双向可控硅还不成熟的时候,为了变流器可靠性或大功率,都是用单相的可控硅反并联来实现。以前这种变流器用的最多的是给直流电机调速使用。当变流器中的整流桥工作时,反并联的逆变桥被封锁,电机可以实现调压调速电动运行,当电机制动时(或者载重物下降),整流桥封锁,逆变器开通工作,把电机发电能量吸收回馈电网。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呢。

这种反并联的整流逆变器,有两种典型的工作模式,一种是“有环流控制方式”,一种是“逻辑无环流控制方式”。在交直流调速系统的教科书里,都有讲。自己去翻书,这里不赘述。

楼主:
这就是用铝散热片组装的实物图,我不会用3D图,所以用这个形势画出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