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2):
1.配电要求TN-S系统
大家说说这一条
2.对于用电磁接触器直接启停的电气主配电回路必须采用“断路器+接触器+热保护+隔离开关+电动机”的设计方式。
  不解,怎么设计,把隔离开关放在哪个位置? 有什么意义?
3.对于传动或软启的电气主配电回路必须采用“断路器+接触器+控制器+电动机”的设计方式;使用safe off硬件安全电路设计的驱动器可以省略接触器。
  safe off硬件安全电路设计是什么样的设计?
4.plc模拟量 数字量,执行机构等的配电电源必须分离
 怎么才算分离? 用一个24V模块,分不同的熔断器供电算分离吗? 还是要用多个24V电源才算分离?
5.主配电回路的电缆(俩捏动力设备)至少选择二类导线
 那么问题来了,1类导线比二类导线好?还是5类导线比2类导线好呢?

网友A:
第一条就是三相五线,新建厂房基本都是这样的。第二条觉得隔离开关(隔离开关,可以形成明显断开点,)就是不断电检修,隔离一断开,该路下方完全断电。第三条不明白safeoff,但是感觉就是增加安全性。第四条用一个电源时当出现一个短路容易把其他元器件也带坏了。如果是plc,plc输入,plc输出用三个电源时能有效避免上述问题。第五条一类线太硬时间长了容易出现隐患。这几天条总体来说就是增加安全性。

网友B:
我是理解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1,TN-S系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相五线制吧,就是零线(N)和保护接地线(PE)是分开的。
2,第二个是不是在电机前还要加个刀开关之类的东东???
3,这个安全硬件是不是指熔断器那种,驱动器里加这些的有吗?以前的直流电机的驱动器里到是有的。
4,数字量,模拟量和执行机构这肯定是需要分开,都是24V的话需要三个模块了,这样避免相互之间的干扰,这个好理解。
5,网线有4类,5类的区分,这电缆还真没听说分一类,二类的。难道是指铜线和铝线的分别?这也是第一次听到。
另外问一下,你这是哪里看到的这个要求!!!!!

网友C:
控制隔离电源,就是采用隔离变压器,单独给控制电源使用。与其他的强电开关电路电源分开使用。

网友D:
应该是safe torque off吧,就是变频伺服的STO,是一个安全输入点,激活后防止电机意外启动的。
其实硬件电路互锁应该就够了,可能你这甲方对安全要求特别高
附一个常用的安全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