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模拟量程序

楼主(2019-10-22):
大师们请教一下   三菱模拟量输出如何控制输出启停   就是用触点控制模拟量的输出

网友A:
具体模块型号。三菱通常就是控制模块的缓冲区。

网友B:
需要输出时通过内部逻辑处理接点控制输出指定模拟量数据,不需要输出就直接赋值0

网友C:
不能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的开停机,这样设计安全性有问题,估计难过验收关

网友D:
M 或者Y都可以了

网友E:
启停用数字量输出点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