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jeo Designer修改UNITY系列PLC时钟怎么改?

楼主(2019-10-22):
触摸屏用的是Vijeo Designer组态软件,如何改UNITY系列PLC时钟?
HMI修改UNITY 系列PLC时钟方法:
Vijeo Designer 6.2版本的软件,对话表里自带"设置PLC时钟",时间格式设为BCD,即可把HMI时钟设置到相应的PLC%MW寄存器里面,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