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2):
世界级闻名的船舶自动化与控制,以及电力配电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施耐德电气无疑占据榜首。

这些年,施耐德电气为中国造船厂和航运企业打造了安全可靠的船舶自动化和电力配电系统解决方案。

施耐德电气在海事领域拥有超过80年的专业经验,这里面,施耐德电气旗下这两大品牌——TE电器和梅兰日兰在船舶方面贡献了很多。

施耐德电气从最初的设计阶段一直到船舶的投入使用期间,提供专业的支持,选在施耐德电气,就相当于在欧洲、北美洲、南美洲、中东和亚洲的主要港口可以获得支持。

施耐德电气曾成功参与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分别在大连船舶重工、新世纪造船有限公司等建造的大型集装箱船等项目。用到了船用中低压配电设备、船用变压器,以及船舶的报警监视系统等等等。

楼主:
下面来分享一下施耐德电气在船舶方面的一些资料:

船舶电力系统的组成:
船舶电力网:电能从主配电板 (及应急配电板等)通过电缆的传输,经过中间的分配电装置 (区配电板,分配电箱等),送往各电气用户。对船舶电力网的基本要求是生命力强,即要求电网在发生故障或局部破损等情况下,仍能保证对负载的连续供电,并限制故障的发展和将故障的影响限于最小范围之内。

船舶电力系统简图
说明:
G-主发电机;EG-应急发电机;ACB-发电机主开关;
EACB-应急发电机主开关;MSB-主配电板;
ESB-应急配电板;MCCB-配电开关;M-电动机;
DSB-分配电板;RSB-无线电分配电板;EMCCB应急配电开关;
ISW-隔离开关;LSB-照明配电板;ELSB-应急照明配电板;
IDSB-照明分配电板;EDSB-应急分配电板;
Tr-照明变压器;ETr应急照明变压器。

楼主:
电源:
电源是将机械能、化学能等能源转变成电能的装置。船上常用的电源装置是柴油发电机组、UPS和蓄电池组等。

配电装置:
配电装置是对电源和负荷进行分配、监视、测量、保护、转换和控制的装置。配电装置的主要功能有
●正常运行时接通和断开电路(手动或自动)
● 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或不正常运行状态时,保护装置动作,切断故障元件或发出报警信号
● 测量和显示运行中的各种电气参数(如电压、电流、功率、频率、功率因数、绝缘电阻等)
●进行某些电气参数或有关的其他参数的调整(如电压、频率即转速的调整)
●对电路状态、开关状态以及偏离正常工作状态进行信号指示等配电装置主要可分为主配电板(或称主电站、总配电盘)、应急配电板(应 急电站、盘)、分配电板(盘)(动力、照明)、充放电板(盘)、不间断供电电源UPS、弱电配电板及岸电箱等。

船舶配电装置按其结构可分为防护式、防滴式、防水式三种,通常总配电板和应急配电板多采用防护式。详细的要求请参考后文中的船级社要求。

船舶输电网:
它是全船电缆电线的总称。电网是联系发电机、主(应急)配电板、分配电板和负荷的中间环节,将电源的电能输送到负荷。

负荷:
即船舶各种用电设备,它是将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能量转换装置。船舶负荷大体可分成舱室机械、甲板机械、船舶照明、通导设备、生活及其他用电设施。

船舶机械设备和生活设施:

在对船舶机械设备和生活设施等用电设备进行分类时,通常是按系统进行分类,一般的分类为10种:

1.动力装置用辅机
为主机和主锅炉等服务的辅机,如滑油泵、海水冷却泵、淡水冷却泵和鼓风机等。
2.甲板机械
包括锚机、绞盘、舵机,起货机和舷梯、起艇机等。
3.舱室辅机
包括生活用水泵、消防泵、舱底泵以及为辅锅炉服务的辅机等。
4.机修机械
包括车床、钻床、电焊机和盘车机等。
5.冷藏通风
包括空调装置、伙食冷库等用辅机和通风机。
6.厨房设备
包括电灶、电烤炉等厨房机械用辅机和电茶炉等。
7.照明设备
包括机舱照明、住仓照明、甲板照明等照明设备
和航行灯、信号灯以及电风扇等。
8.弱电设备
包括无线电通信、导航和船内通信设备等。
9.自动化设备
包括电站自动化系统、机舱自动化系统等。
10.其他
例如,蓄电池充电设备、冷藏集装箱和首部侧推装置等以及特种船舶的专用设备等。上述设备的分类,随船舶的种类、吨位和主机型式等不同而有很大差别。

船舶自动化系统

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船舶自动化技术方面出现了强烈的需求,并蓬勃发展起来。

当今,在船舶自动化方面,存在众多的应用,其中有些最基本的应用:

船舶电站管理系统:
船舶电站管理系统是对于船舶电站的自动化控制和管理系统。

船舶电站一般有3台柴油发电机组,可能还带有轴带发电机;船舶电站管理系统就是根据控制要求,对于这些发电机组的监测、设置报警和控制。而且,对于周期性无人值班机舱的船舶,各船级社规范对电站自动化有具体的要求,例如为了保证连续供电,要求:

● 如果一台发电机供电,当机组发生故障时,备用发电机组应能在一定时间内自动起动,并合闸向重要负荷供电
● 如果由两台或两台以上的发电机并联供电,当其中一台机组发生故障时,应有措施以保证向重要负载连续供电
● 当运行的发电机组超负载时,应能自动卸去非重要负载,保证对重要负载的供电,或自动起动备用发电机并网供电
● 还包括何种情况下报警,何时限制合闸次数和自动起动次数等等要求现代化的船舶电站管理系统,具有更多的功能,如电站的功率管理,它可根据电网负载情况,自动起停柴油发电机组,使电站运行在最佳状态,具有更好的经济性。还有对于起动重负载的控制、负载的对称和不对称分配等进行管理。

船舶集成监控和报警系统

船舶集成监控和报警系统是集机舱动力系统及辅助系统自动控制、监测、报警等于一体化的监控系统。
系统包括主动力系统、发电系统、空调系统等多个子系统的控制与监测,例如,机舱监测报警、电站管理、泵控制等。

网友A:
给个赞吧,上回工业追梦人里就看到了很多船舶行业的技术咖

网友B:
施耐德很多产品的认证很全,行业也覆盖的很广。

网友C:
系统讲得很好啊,施耐德在船上的应用主要还是在配电及电站这一块,确实够多,NSX系列我见到的最多。
机舱自动化监控我接触的多的应该还是挪威的kongsberg和德国的SAM吧,在签订船舶合同做厂商表时都已经定死了,这两家据说在军舰上应用的是非常多的。
更正下:
MCCB就是指的的塑壳断路器,molded case circuit breaker,常用在配电板及分电箱上
ACB专指空气断路器,Air circuit breaker,主要用做发电机组主空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这位朋友补充说明

网友D: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船舶使用工控产品还需要通过船级社认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