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2):
求助:目前手上有一台三菱型号为fx3u-16m的plc,接了一个fx3u-enet-adp以太网模块,上位机使用HslCommunication测试软件,直连网线与之通信。设置好地址和端口号点击连接,连接成功,但是位读取m100的时候,弹出报错:“接收数据超时”。
不知道论坛里的大拿们有没有人用过HslCommunication软件测试与三菱plc的通信,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该如何解决啊?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A(2019-11-24):
hslCommunication与三菱PLC通讯不成熟,有专门软件与三菱FX3U通信,如需帮助可联系QQ857061717

网友B:
我也用过,只能读写D,X/Y/M都不能,不知道是不是方法不对

网友C:
3U的需要用A-1E协议的,绝对是可以通信的。否则就是PLC侧没有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