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安川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9-10-22):
请问哪位师傅知道安川变频器用端子启动有频率显示,但是uvw没有输出,电风扇也不转,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你还是找个会修变频器的人给你修吧!给你说了也不明白

网友B:
最有可能是直流回路没有电,比如保险烧坏。或者SPWM封锁电路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