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2):
博士力士乐 变频器显示IDE故障!静态驱动电压是对的,没有SC故障,过流部分是好的!没有看到电流检查部分!没有头绪!求助了!

楼主:
不启动一切正常,一启动就报ide 故障!!

楼主:
有人帮下忙吗?

网友A:
能否把机身标签发上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有可能这个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

楼主:
VFC3610系列的18.5KW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是里面的电路板有问题,我修过,要返厂维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个屁!就恢复风扇时间就好了!还修过!靠!博士力士乐公司啥思维!还内部故障!打400电话没人接!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回挨骂了……

楼主:
不好意思!抱歉!昨天修好了3台,没有任何喜悦感,只有浓浓的悲催!客户催的急,忙了3天,搞了个这玩意!悲催!说明书写清楚不好吗?非要搞个内部故障!又生气了,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我不生气.........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传授一下经验呗  怎么回复的时间

网友D(2020-04-24):
回复 楼主:
今天接到一台跳idp这是啥毛病?风扇时间复位如何复位的,这个看参数风扇时间都是0

网友E:
楼上的怎么修的风扇时间清零了,启动还是报idp

网友F(2021-09-26):
今天也遇到一台VFC3610变频器,显示iDE,厂家手册显示为“内部故障”,什么狗屁故障 ,这么神秘不说清?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G(2021-11-18):
vf3610变频器31HZ一下带电机正常,一旦超过31HZ无论是否带电机就报IDE,没有维修方向,恢复出厂设置不行,恢复风扇设置不行。

网友H(2022-05-14):
引用 楼主:
修个屁!就恢复风扇时间就好了!还修过!靠!博士力士乐公司啥思维!还内部故障!打400电话没人接!
楼主你好,报idP有没有修过,也是不启动正常,一启动就报这个,查手册也是内部参数故障。恢复了出厂设置也不行

网友I(2023-01-31):
检查丝印w61l六脚光耦     把两个光耦更换ok

网友J(2024-01-15):
回复 楼主:
传授一下经验呗

网友K:
控制板故障

网友F(2024-02-14):
遇到过几个都没弄好,也清除过风扇时间,经代换确定是CPU板问题,代换两个光耦也不行

网友F:
回复 网友I:
试过,也不行

网友L:
6脚光耦换了还不行的话,扔了吧,反正就是主板这边的问题,具体哪一部分不知道,换主板就好

楼主(2024-05-21):
回复 网友L:
我记得在说明书最后几个参数有恢复风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