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3):
看到之前有帖子讨论Vijeo Citect和PLC的时间同步,先把该问题的文字版放这里,供大家搜索:

在Vijeo Citect电脑中,怎样将电脑的系统时间和PLC的时间同步?

使用函数TimeSet(),可以用PLC的时间来修改电脑的时间

这个问题在很早以前还真的碰到过,当时的条件落后,整个系统的时间是这样同步的:

总部系统有GPS天线,软件支持接收IGIB格式的标准时间,这样,主SCADA系统就有了标准时间,主系统会通过网络把标准时间写到PLC中,当时是Quantum PLC, 有硬件时钟,每天误差正负8秒,梯形图编程又做了个软件时钟,这个时钟受扫描时间的影响,也不太准。硬件时钟需要写一些程序来控制时间寄存器,这个各家PLC不一样的,要参见系统手册。软件时钟只要改寄存器值就行了。

各个PLC又有现场的HMI,就是类似Citect的软件,当时的软件有个调用系统命令的函数, 我就读出PLC中的时间,用dos命名 time 12:00:00 来修改电脑时间,相当于在cmd命令行中每天检测到PLC中的时间是12:00:00的时候把系统时间设成12点。。。

这样的时间当然进度有限。在很多关键应用中,如电厂,要求记录事件的精度高于1ms,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使用专门事件记录模块了(SOE),这种模块有IRIG-B等标准时间格式接口,模块中内置处理器,会把IO的变化记录下来并打上时间标签,然后用专门的协议传输到PLC及上位,就实现了精准的时间记录。这种模块顺便也可以把PLC时间对准,当然也有一个专门给PLC校时的模块。

现在在时间要求不苛刻的情况下,可以反过来,由HMI或PLC取互联网时间,或由某台HMI的时间作为标准时间,这个时间精度足够普通应用。施耐德的以太网模块很多都支持取互联网时间的,互联网有专门的时间同步协议,考虑了网络传输时间的影响,还是比较准的,但具体精度我好像查过,没得到一个准确的数据,貌似是10ms以内。

网友A:
软件时钟只要改寄存器值就行了。
———————————————

这是好帖

网友B:
貌似我在的企业都对时间要求没这么严格,所以一直没关注过这个事情

网友C:
没有接触到需要对时间这样精确的应用场合,做非标的只要设备运行正常就OK了!

楼主的方案,值得收藏起来,说不好哪天就用上了!

谢分享!!

网友D:
PLC个人认为非必要不联网更安全

网友E:
现在的好多控制系统都是连上互联网的,尤其是大集团,下面好多不同省份的分公司/分厂那种。其实,对于过程控制系统,时间的精确性往往不是要求很高,用电脑给下面的PLC授时就可以,使用NTP协议,免费的。

网友F:
学习了,citect接触的很少,听说功能很强大的。

楼主:
对,互联网都支持ntp协议。

网友G:
可以用PLC的时间来修改电脑的时间
看到这句产生疑惑,为什么要改变电脑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为了保证全系统时间一致啊,不用ntp同步电脑时间的话,PLC的一个变化,在各个电脑上记录的曲线和报警,时间就不一样了。我那个项目是因为PLC有调度中心些下来的标准时间,现场的电脑没有授时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