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2000的通病

楼主(2019-10-23):
从小喜欢捣鼓电子,只是我们小时,器材实在不好找,现在,工作之余,再来捣鼓电子,以遂当年之愿
拆机的EV2000变频器7.5KW,上电显示POFF,
引起这故障的最常见原因,母线电压检测不正常。
将F803由出厂的1FF,改为21FF.
再看菜单,母线电压比实际电压,低了100多伏,
拆开驱动板,直接换C43《1μ/100V》,用手上的2.2μ/400V,
这电容,焊在反面,更方便,
这电容应该算通病,多台出现电压显示不正常。

网友A:
您怎么知道的?此电容损坏有什么特征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88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怎么知道的?此电容损坏有什么特征啊。

这个是电压采样检测电容,如果是这样的电压检测电路,只要母线检测电压低,首先就怀疑这个电容。因为这个电容只有维持高电位,然后通过电阻给比较器采样电压来检测母线电压。同理,通路上的电阻阻值变大,也会导致母线检测电压偏低,这种情况较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888

并非所有的都是报几个8,国产很多还是报POFF的,如果报888888,第一需要怀疑的是5V和3.3V供电是否正常了。

网友D:
不是他们一家的通病,国产变频器很多电压检测都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