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设置成通电自动启动吗

楼主(2019-10-23):
按照网上教程设置了P73=0,P79=2通电后还是要按一下FWD才会运转,是哪里还需要短接或者设置吗?纯小白,能否帮忙详细说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直接短接启动信号不就好了

网友B:
。。。。。变频器的正转信号短接不就好了。。。

网友C:
设置成端子运转(外部信号控制运转),而且把上电运转功能打开(断电再启动功能开启)

网友D:
吧SD与STF短接试试

网友E:
基本上大部分的变频器初始数据是设置在断电后再送电变频器是不在运行的的停机状态,就算你的运行状态已经接通,要变频器再次运转方法一是再次断开已经接通的开机信号再接通,方法二是数据设置成停车再启动功能开

网友F:
通电自动启动?这种用法不是很好。变频器不上电时间比较长的话,直流母线电容器放电都放干净了,一通电,直流母线电容先要有一个充电过程,待充满电以后,才会允许电机启动呢。
如果是电机和变频器正在运行中途的断电,比如电网闪电,电机自动再启动的控制是叫“捕捉再启动”。这个功能,估计变频器都会有。

网友G:
还是不要那么懒,停机后用面板或外接开关来启动;

网友H: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断电,上电后直接在启动不担心有风险吗?支持5楼的说法。

网友I:
楼主的疑惑是设置P79=2,是固定外部信号,但是还需要面板“正转”按键启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断电,上电后直接在启动不担心有风险吗?支持5楼的说法。

风险看情况而定吧。

其实有些场合还是用的到的,像水泵、风泵如果三更半夜停了电就不要再去启动了。

再比如万能断路器以前都有掉电保护的,现在这个功能也取消了,至少我公司是这样的(柜子是供电局配的)

下图是英威腾的变频器,就有专门的参数选择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断电,上电后直接在启动不担心有风险吗?支持5楼的说法。

风险看情况而定吧。

其实有些场合还是用的到的,像水泵、风泵如果三更半夜停了电就不要再去启动了。

再比如万能断路器以前都有掉电保护的,现在这个功能也取消了,至少我公司是这样的(柜子是供电局配的)

下图是英威腾的变频器,就有专门的参数选择

这种再启动方式我是没用过,是不是这种再启动方式在自动化生产线上或者比较特殊的场合应用的居多,一般项目上从安全和人的角度,譬如:如果电机端出现问题导致减速或者堵转,上级开关跳闸,而有人不清楚原因再次送电,会出现在跳闸的情况,这种情况会不会重复出现?一般项目我觉得还是要先检查原因后再启动。

网友I:
远程供水点水泵这类的可以用送电自动启动功能,不过必须要有对应的检修安全规范,防止突然来电伤人的风险。

网友J:
给通电自动运行设置一个主令开关(使能开关),当主令开关打上去并做明显的指示灯提示通电立即运行标志,安全才有保障。

网友E:
停电再送电自动转入运行的模式主要是用于一些泵房的地方,也算是一种常用的应用

网友F:
如果非要设置成,变频器上电(通电)自动启动的话。就必须要把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充电结束的状态字与变频器启动电机运行的控制字互锁,这样才是安全的。而且,还要故障复位的控制字与启动电机的控制字逻辑控制。否则,非正常停车的变频器会报故障,再次上电之前,要先把上次的故障复位,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K:
我感觉那样太危险啦

网友L:
楼主这样不安全,最好不要设置停电后,来电自起动

网友M:
没见过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