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3):
查看PLC定位模块资料,提示“发生了瞬断”,各位大神有碰到过这样子的报警么??

网友A:
看看有没有诊断代号。查询一下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B:
瞬断是不是供电闪过一次?
供电没有UPS线路故障都有可能吧!

网友C:
应当是中间电源短时断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