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3):
单次采集,上升沿触发,新手。

硬件:可调电源*1 设置在21V左右。
     普通自复位按钮*1
     欧姆龙MY2N-GS继电器+座子*1

TDS2012C示波器*1

图:不装继电器,按下按钮的波形:

图2:装上继电器,按下按钮的波形:

图2拉开的波形:

网友A:
虚拟示波器?装上位机电脑的?然后插PCI扩展卡外接探头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示波器,USB口可以截取示波器画面。泰克入门级。。。感觉性能不行。

网友B:
不可能吧,把你的线路发上来.
怎么可能继电器这样呢?动作那么快,动作又那么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单次触发的,这个很正常,就是捕获了这个开关时的波形,示波器这里相当于把瞬间发生的事情拍成慢动作,我们平常认为的开关是理想开关,实际上要复杂的多,所以plc,变频器输入电路都是有防抖程序的,过滤掉杂散信号

网友D:
屏的分辨率低。基本在用的是是德(安捷伦)。R&S屏分辨率高但是用起来没有是德舒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何不食肉糜、

楼主:
更新 更新。

硬件 欧姆龙CP1L+示波器
示波器CH1是100.00.CH2是100.1
PLC扫描时间:

程序图+PLC扫描时间(编程软件)

1S脉冲ON 输出100.00,给D0+1.D0>=D1(设定扫描次数),100.01  ON。设置D1就可以设置程序扫描次数ON CH2

扫描次数设置为1,1/2通道一起ON。PLC循环时间0.4MS

扫描次数设置为2, 可以看出基本上0.4MS左右。一格是500US,是不是0.5MS,应该是吧。。。

设置为扫描5次

补充内容,

1 是CH1,
2 是CH2
M 是CH1-CH2,即是时差。

楼主:
更新。
程序图:

这个时候看到PLC输出灯闪一下,忘了说了,晶体管的。。

我把波形拉开了,看到OFF的时候,电压不是一下就没了,有那么2us左右才没的,估计是晶体管特性吧。
ON的时候倒是很利索~

我再把波形来开,可以看到,100.00还没有OFF完毕,100.01就ON了 如图:

估计还是晶体管特性吧

楼主:
输入反应速度。PLC默认设置,8ms
外围接线:100.00输出 接到 0.04上,然后0.04控制100.01(2CH)相当于排除人为因素,触发条件是1CH ON,判断2CH什么时候ON。

PLC配置 程序:

波形:1格是5ms 目测差不多是6-7Ms 2CH才ON。可能示波器太差了。。。哈哈 大家将就着看吧

把上图程序两行颠倒了,结果还是一样,2CH延迟6ms左右。

设置输入常数好像没用。0.5ms-32ms。是不是设置输入必须大于这个才判断有输入?估计是吧

楼主:
只用了1CH,看看内部定时器准不准?
定时器:PLC 10ms类型的,
程序图:
设置为10ms*1间隔波形,
off的时候好像延迟了一点点?
10MS*4,4格,我把图拉长了,OFF的时间延迟了0.46ms
·················································
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我把T0 T1 定时器值设置为0,居然产生震荡了。。频率大概在1.3Khz
波形如图: 一格是250us

楼主:
忘了初衷了。。。
改程序,多跑几步,。。报错了。。循环时间超过设定值了。。改成1S了。。
FOR NEXT,循环1一次得25ms。,,,
突然感觉子程序很有用啊。。
放大看右下角,25MS左右。
这个时候看波形图,明显看见PLC指示灯滞后,人眼感觉还是挺好使的。。。
一格50MS。。。
此贴暂时完结。
好像子程序使用很重要啊,程序用得时候才调用,减少循环扫描时间。

楼主:
补一张图,晶体管带一个继电器线圈的波形图,CH1是触发,CH2是线圈,断开的时候有一个反向电压,接近-24V
很多好设备,都有,续流二极管、RC吸收电路。。。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E:
我有台旧的UT2025C 25M的,还是你的高端多了

网友F(2020-07-05):
用这种示波器都是用Labview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