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SD文件报错

楼主(2019-10-23):
S7-400安装施耐德变频器GSD文件报错,但在硬件目录中并没有找到施耐德变频器的图标,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报错见下图)

网友A:
把现在的组态关了再安装试一下,我安装时也这样过,关了再安装就行了

网友B:
新建一个空工程,安装GSD即可。

网友C:
之前也是遇到这种情况,后来是重新新建一个空的程序,安装下就可以了,,你试试看呗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的指导,重新新建空程序安装文件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