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4):
整流炸了  换了新的  逆变也换了3个新的逆变模块  驱动板拆下来检测  输出波形  都对   开机不报  运行就报  互感器3个也都换了  还需要检查哪里

网友A(2022-06-02):
楼主模块都换新的了,,电容也换了呀,这款机器这是通病,我有做过记录。

网友B(2023-01-11):
这个机器的通病,之前遇到过几台这样的,怎么测量驱动,逆变。都没问题。没办法把驱动板互换了一下。所有问题解决了。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你可以测试驱动功率看看。

网友D(2025-09-29):
回复 网友E:
电容器或IGBT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