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4):
西门子IP地址设置

台达触摸屏地址

然后用网线连接上以后就显示这个,我应该怎么设置呢,都是用网口连接的

网友A:
保护里面允许远程访问

网友B:
首先有把PUT和GET打勾 ,允许访问设备

网友C:
改成2
试一试。
192.168.0.2试一试

网友D:
勾上这个选项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要把这个勾上,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ip地址设置的是对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刚好有类似问题,学习了,谢谢

网友F(2019-11-23):
回复 楼主:
西门子对与安全权限这么繁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一定要把下面那个安全访问权限勾上,不然通讯 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