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4):
如何把十进制D0中的k123转换成49 50 51 保存到D10..中,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把十进制D0中的k123转换成49 50 51 保存到D10..中,谢谢各位了

FX3U的STR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把十进制D0中的k123转换成49 50 51 保存到D10..中,谢谢各位了

FX3U的STR指令:

D0 位数(三位数加小数点一位)
D1 小数点后位数0个
D10 十进制数
D20得到的ASCII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