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停机

楼主(2019-10-24):
朋友家一台纺纱设备,3地控制,通过控制器给12台变频器启动信号(没有图纸,一点一点拽线画出来的。)。根据生产反应,没有规律,一天有时候停机好几遍,在重新启动还能启动起来。
由于是流水线联机,一停就是全部停止。损失较大。
负责的电工说是控制器坏了(那个电工看到我来,很不满意,很是不配合。),联系厂家一个1万元。朋友有点招架不住。

我到那里后,根据现象和对操作工的故障现象分析,怀疑是继电器回路(启动继电器)。没有图纸真的很不方便,一些连锁,限位,转换开关都需要一个一个去验证。

……
目前处理完毕,没有发生异常停机。
朋友说,如果明天在用一天不停机,就好好犒劳我一下。

说实话,犒劳不需要,找到真正原因并处理他,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还有那个电工,都是同行,何必男人难为男人?做男人真的好难?

网友A:
说实话,犒劳楼主要是不要,就送给我吧,我给你发红包.
找到问题,90%,处理问题,10%,赚钱100%,才是每个技术人的成就感.

网友B:
这种问题没有找到真正原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出现。

网友C:
还有那个电工,都是同行,何必男人难为男人?做男人真的好难?

没办法,你们两在英雄与狗熊之间选一个,如果你就是英雄,那他必然就是狗熊了。

网友D:
正常,同行是冤家

网友E:
对于不定时停机的有时候不好解决,但是也有窍门,主要在于停机的状态表现就好对症下药,对于楼主的这个案例个人要检测的是电源,急停控制回路。曾经去处理一台印刷机,故障表现是后冷却有时候突然变慢,导致包棍,有时候一天都正常,有时候一天也只是出现一两次,由于出现的时间非常短,也就是大概一秒左右,并牵涉到自动张力控制,观察起来比较麻烦,大面积排查,最后竟然检查出控制冷却轮的变频器的开停机的按钮开关外观上有点锈迹(施耐德原装配件)直接用线短接,几个月了,都没反应过偷停问题。在广东地区,施耐德的按钮配件失效现象在一些老机器上的表现还是比较多的,出现的问题也就是时不时的搞点不正常现象出来(估计和广东气候温湿有关)

网友F:
不定时故障确实让人头疼,我处理过好多的故障,都是凭个人经验,综合考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正常,同行是冤家
所以有个说法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不定时停机的有时候不好解决,但是也有窍门,主要在于停机的状态表现就好对症下药,对于楼主的这个案例个人要检测的是电源,急停控制回路。曾经去处理一台印刷机,故障表现是后冷却有时候突然变慢,导致包棍,有时候一天都正常,有时候一天也只是出现一两次,由于出现的时间非常短,也就是大概一秒左右,并牵涉到自动张力控制,观察起来比较麻烦,大面积排查,最后竟然检查出控制冷却轮的变频器的开停机的按钮开关外观上有点锈迹(施耐德原装配件)直接用线短接,几个月了,都没反应过偷停问题。在广东地区,施耐德的按钮配件失效现象在一些老机器上的表现还是比较多的,出现的问题也就是时不时的搞点不正常现象出来(估计和广东气候温湿有关)
你的思路和我的一样。他这个也是。3个急停和启动继电器回路在一起。急停我已经全部换新的了。端子排的接线也排查了。如果明天一天都不停机,我就可以断定是哪里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同行是冤家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

网友H:
那个电工感觉权威受到挑战,肯定不高兴,还有些更恶劣的电工自己会做手脚制造一些故障,以达到体现自己重要性等目的。

网友I:
负责的电工说是控制器坏了(那个电工看到我来,很不满意,很是不配合。),联系厂家一个1万元。朋友有点招架不住。

这个才是关键的!

网友J:
发现问题靠的是技术和实力,

网友K:
国产的小继电器触点容易氧化,直接换

网友L:
今天产品销售工程师过来:告诉我低价,然后问我给采购价格多少

网友M:
这里面水深着呢,你断了人家“一万元”的财路

网友N:
这种电路故障确实不好解决,还有一种有电子电路的,因为原件老化温度升高后就出现故障,也不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里面水深着呢,你断了人家“一万元”的财路
我感觉也是。可能我情商比较低。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O:
人品问题,有的人想做一锤子买卖,做完跑路消失;有的老老实实的做生意,生生不息的长久生意。

网友P:
感觉急停按钮接触不良

网友Q:
楼主牛人一枚啊

网友R:
楚河两岸硝烟障,
从来暗箭起同行。
观棋不语真君子,
大人何必小鸡肠。
你且扬威修栈道,
我自低言度陈仓。
堪叹人生终有老,
莫叫无才笑江郎。

从来暗箭起同行啊!你去了电工肯定觉得不爽啊!

网友S:
问题找到没有?
多台机器联动是很难找的,尤其怕是随机,如果能确定就是某台机器的停止引起全线停机还好点。
先找出停机条件,除了硬件的连锁,有没有控制器的参与,如果有,干扰造成停机也是有可能的,问问出现问题的时间点,是不是增加了什么东西或动了什么设备
电工说控制器坏了,可能是外围没找出原因,你来了找出控制器外围器件,他很没面子
说他可能有好处,只能说你朋友大撒巴掌

网友T:
明显水平高出那电工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S:
问题找到没有?
多台机器联动是很难找的,尤其怕是随机,如果能确定就是某台机器的停止引起全线停机还好点。
先找出停机条件,除了硬件的连锁,有没有控制器的参与,如果有,干扰造成停机也是有可能的,问问出现问题的时间点,是不是增加了什么东西或动了什么设备
电工说控制器坏了,可能是外围没找出原因,你来了找出控制器外围器件,他很没面子
说他可能有好处,只能说你朋友大撒巴掌
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急停控制回路故障。

网友U:
回复 网友D:
同意观点,但不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