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4):
A1000系列变频器Modbus RTU串口通信参数设置:

设置为1,对应从站地址为1

设置为3,对应通信速度为9600bps

设置为1,对应通信校验为偶校验

设置为3,对应通信故障检出时的动作选择为继续运行

设置为0,对应通信故障检出选择无效

设置为5,对应通信等待时间为5ms

设置为1,对应RTS控制有效

设置为2.0,此参数取决于H5-05的设定

设置为0,对应输出电压指令监视以0.1V为单位

设置为0

设置为1,即就是Modbus寄存器0001H的位0用于变频器的运行/停止,位1用于旋转方向的变更

设置为0,即就是EEPROM不可写入

设置为0

设置为0

启动:H0001:H0001(H5-12设置为1)
停止:H0001:H0000(H5-12设置为1)
给定:H0002:0.01(取决于o1-03参数设置)
电压:H0025:0.1(取决于H5-10参数设置)
电流:H0026:0.01(不同规格型号分辨率不同)
频率:H0024:0.01(取决于o1-03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