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4):
使用英威腾GD100变频器控制一电机,具体要求是:可以实现双速运行,一速度可调,一速度以固定频率运行,控制线接线方式为:S1、S2、S3端子均接一常开触点,S1、S2做正反转信号,P5.01设置为1,P5.02设置为2,请问其他的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可以考虑主速加辅助速合成的控制模式,主速做你的定速模式,辅助速加主速合成做可调模式

网友B:
P00.06设0,作为固定速度,具体由P00.10设定
P00.07设1,作为可调速度,旋转变频器上的电位器
P05.03设13,通过S3端子的接通或者断开实现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