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

楼主(2019-10-24):
大伙好:
   最近有一台设备据说是支持Ethernet/IP。通讯这一块不太懂,网上看了一下好像是基于TCP/IP的上层协议。有点懵逼,特来请教。
   Ethernet/IP和TCP/IP区别有多大?现在用的是三菱Q03UDV,其内置以太网是否支持这玩意儿,如果不支持使用TCP/IP的socket是否能实现Ethernet/IP?Ethernet和Ethercat有啥关系?

多谢

网友A:
Ethernet/IP(以太网工业协议)是主推ControlNet现场总线的Rockwell Automation公司对以太网进入自动化领域做出的积极响应。Ethernet/IP网络采用商业以太网通信芯片、物理介质和星形拓扑结构,采用以太网交换机实现各设备间的点对点连接,能同时支持10Mbps和100Mbps以太网商用产品,Ethernet/IP的协议由IEEE 802.3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标准、TCP/IP协议组和控制与信息协议CIP(Control Information Protocol)等3个部分组成,前面两部分为标准的以太网技术,其特色就是被称作控制和信息协议的CIP部分。Ethernet/IP为了提高设备间的互操作性,采用了ControlNet和DeviceNet控制网络中相同的CIP,CIP一方面提供实时I/O通信,一方面实现信息的对等传输,其控制部分用来实现实时I/O通信,信息部分则用来实现非实时的信息交换

网友B:
Ethernet/IP的IP指的是Industrial Protocol,TCP/IP的IP指的是Internet Protocol。EIP是可以架设在TCP/IP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想请教一下EIP是基于TCP的,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TCP实现EIP呢?就像mudbusTCP一样?
   如果不行或者太过复杂的话,三菱是否有是否有相关的实现方式呢?

网友C:
ethernet/ip在tcp/ip基础上.
socket可以实现,不过比较复杂,也许你可以采用部分功能.或者用个转换网关.
ethernet是一种通称,一般是指到tcp/ip(或许还有udp).ethernetCAT是另一种基于ethernet的总线协议.也就是基于网络,你可以规定你自己的通讯交流格式,可以是modbustcp,ip,cat,也可以是http,ftp.

网友D:
三菱Q或者FX5U有专门的EIP通讯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是Q03UDV,请问是哪个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多谢了。Ethernet/IP是不是德系的会用的比较多?

网友E:
AB的PLC了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了。Ethernet/IP是不是德系的会用的比较多?
我知道的只是rockwell ab的用.
所以百度了一下纠正,发现ethernet/IP不仅仅是TCP还用UDP.

网友F:
之前看过Q03UDV 内置以太网和Ethernet/IP通讯的,三菱没有加装任何模块。
三菱设置MC协议,端口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Q03UDV,请问是哪个模块?
QJ71EIP71

网友G:
KEYENCE的KV-5500及KV-7500的CPU都自带Ethernet/IP;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可能换PLC,没这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可能换PLC。几十台正在生产的设备不可能有更换PLC的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F:
MC?不太可能吧,MC是三菱自己的通讯协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关于这点,我的理解是EIP它原本就是通过TCP/UDP实现的。
不管你走的什么应用层协议,走的无非是TCP/UDP。EIP是应用层协议,不是传输层。
仅仅是自己的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类似于modbusTCP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说我理解:是的,同属应用层。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是让你换PLC.AB主推的就是EtherNet/IP,AB做了很多EhterNet/IP的标准化工作。就像问Modbus,肯定会提到Modicon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