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302P报警A0什么意思

楼主(2019-10-24):
一台丹佛斯Fc302p110KW,带的负载是一台风机,运行几分钟后报警A0,在故障代码里查不到这个,请知道的师傅指教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是不是什么警告??的报警,,要不出厂设置试试看,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红色的报警灯亮了,而不是警告灯亮,机器也停机了,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是一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该有报警代码呀。对应查询是什么故障内容

网友B:
换主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