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25):
想了解一下户外真空断路器,大家用哪个品牌感觉比较好,请推荐一下,谢谢!
百度了一下,有点眼花缭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了解一下户外真空断路器,大家用哪个品牌感觉比较好,请推荐一下,谢谢!
百度了一下,有点眼花缭乱了。
znf25/12-5000元左右性能很可靠。

网友B:
这个好像不用自己操心的,供电局会帮你搞定的

网友C:
户外真空断路器是不是就是那种分界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户外真空断路器是不是就是那种分界开关

那个叫隔离开关了,在断路器的前一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查一下这种型号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自己发电自己用,这样问题都是自己的,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