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通讯屏写入程序

楼主(2019-10-25):
PLC程序写入后,在给威纶通讯屏写入程序时,总是卡在一点写不进去。请各位大佬指教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随便新建个程序下载一下试试;

网友B:
下载之前先编译,选择编译后的文件再下载

网友C:
PLC程序写入后,在给威纶通讯屏写入程序时,总是卡在一点写不进去
是不是先写入触摸屏就没问题了

网友D:
usb线的问题,需要带磁环的通信线

网友E:
我也建议是先换条线确认一下!

网友F:
线的问题,遇到过很多

网友G:
程序选择的屏型号是否与实际使用的屏相同,是否支持电脑下载。